TCL-17液晶[亮度低,颜色偏蓝}

楼主(2008-12-24):
接修此台机器根据现像,起初判断是差VGA某基色信号,拆机检查信号线到驱动板都正常,后怀疑亮度低可能高压条的问题,找了条新高压条替换上去也是同种故障,屏线也检查正常, \不好判断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望同行指点下.
信号

网友:
先用通用板子点看看啊

网友:
这样的现象一般都是驱动板问题 要是有图就更好 可能程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最好还是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通用版的问题可能性多一点

网友:
典型的程序问题 按自动调整的时候 屏幕有时候能显示正常 但是调整过后 又恢复原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