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未来窗xpF720B显示器一次开关管型号

楼主(2008-12-24):
各位大师,小弟的一台LG未来窗xpF720B显示器开关管型号看不清了,也不敢乱换,请大师们知道的告诉我一声,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这台非利普 前面板控制咋的啦?

我有台非利普107S4   17寸纯平显示器,前面板上左右,上下还有OK  共5个键,不论按哪个键,都显示 一个图形:上面是一红条有一公分宽,写了几个韩文,下面是一兰条有两公分宽,也写了几个韩文,我不懂韩文,还请各位老师帮忙,面板上写的是啥意思?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谢谢啦?

网友:
显示器开关管一般都可以用K2141  7N80等常用管子来代替.第二个问题.应该提示的是显示器按键已锁定.按住菜单键15秒左右便可解锁.但解锁后最好更换所有按键.以免再次锁定.

网友:
非常感谢长风版主,以后少不了还要麻烦你。

网友:
第二个问题已经解决,再次感谢长风大师!!收我做徙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