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显卡像干扰一样抖动

楼主(2008-12-24):
我有一块845GL主板,集成显卡像受干扰一样的抖动,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用 独立显卡 试试看。看看是不是 NB的问题。

网友:
看下北桥附近的电容。在就是按压下北桥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到VGA接口的信号有问题,仔细量下,应该会好的

网友:
把vga的那些小电容换一下。

网友:
集成显卡的通病

调低分辨率,可能会解决

网友:
集成显卡多为北桥故障。

网友:
碰道过很多,一般CPU滤波电容和北桥电容换了就好,不行就是NB了,查NB上的电容阻值就知道NB是不 是损坏

网友:
顶一下,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查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希望各位大虾能说的详细一点,万分感谢~!

网友:
补充一点,不要忽略了内存的问题,如他的排阻,内存本身的性能下降了

网友:
我也见过这样的问题,按了桥,各项电压也正常,最后没有办法,换了显卡,故障消失,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怎么维修,请详细讲解

网友:
北桥附近的小电容。不管有没有鼓起来,换了再看看会不会

网友:
试着把主板的各个部位的灰尘用毛刷擦干净,包括CPU,内存下面.
灰尘过多也有可能产生静电导致这种情况.曾经有个客户的机器比你的情况还严重,一点鼠标就黑屏一下,马上又恢复过来.清理了一下灰尘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 P4 800VM就是这个现象,现在加了块独显用.也不会修

网友:
先将电源,内存,代换一下,再把北桥附近的小电容换了,这样可以解决大部分集显的输出信号不良的故障。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软件设置,CRT显示器刷新率在60的也会抖动。调高试试。

网友:
应是北桥问题。
北桥可能短路了吧 上次更换北桥旁边的电容不行
怀疑北桥问题

网友:
我有块昂达的也是这样,把排阻,电容加焊了下就好了..过一会又不行了.....我准备全换了再试试......

网友:
换内存吧,集成的话应该会好,如果换不好应该是哪个电容不好

网友:
集成的显卡很多问题都与内存有关

网友:
集成显卡工作要调用内存的

你试着 换个内存看看 其他的就帮不上你的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