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用电池开机,提示还是交流电源供电!电源测试脚在哪里?谢谢!

楼主(2008-12-24):
ibm r32用电池开机,提示还是交流电源供电!电源测试脚在哪里?谢谢!

网友:
电池电到AC口,隔离MOS管坏了;

网友:
EXTPWR信号有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上的开关管坏了,正常的话当用电池的时候此管应处于断开状态,不导通.使电流不会往保护隔离电路回流
导通之后可能充放电路控制芯片给出的错误信号吧``

网友:
恩。。支持楼上的说发。。。

顶!!!!!!!!!!!!!!!!!!!!

网友:
电源管理有问题了,状态切换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