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新手 想学习液晶维修 想知道修液晶的一些工具

楼主(2008-12-24):
我是个新手 想学习液晶维修 想知道修液晶的一些工具
比如什么通用的高压板什么的

网友:
除了一些常规的维修工具如万用表,示波器,焊台等等,还有好多的,一般是配备不齐全的,有的工具实在是很贵,通用高压板是用来代换显示器中损坏的而又无法维修的高压板。多上论坛啊,多看看,多问问,会有不少收获的。

网友:
修液晶,万用表,液晶专用编程器,936烙铁,850风枪,多备点万能驱动板,高压板,屏线,可调电源。我就用这些还可以修别的用。

网友:
刚开始学的话,不要一下子太多,先从基本工具和常用的配件,通用板开始,做一定的时日之后,技术学精了,也摸索到你当时市场以哪个品牌的机器为主,这样的话,就根据市场需要,慢慢调整.
工具方面:,风枪,烙铁,万用表,编程器~~~~~~~~~~~~~
配件方面:常用的几款MCU,通用的高压板,电源,驱动板,电容,MOS管,5707.9024~~~~~~~

初期的维修,一般都是换板的多,到有一定的经验,就是修板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