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DELL D500M密码芯片的资料

楼主(2008-12-24):
该机器档28后掉电,现拆掉密码芯片后不掉电,仍然档28,怀疑密码芯片的程序损坏,麻烦有的朋友共享下!谢谢

网友:
清空是一样的。

网友A:
戴尔机器不过内存的时候会掉电的  表现为开关板上后面2个灯亮然后掉电  或中间一个灯闪后掉电  这个密码芯片很少见坏的   感觉还应该按不过内存来修  槽子,BIOS 或北桥坏都会导致不过内存
  以后修苹果不会了找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机器不过内存的时候会掉电的  表现为开关板上后面2个灯亮然后掉电  或中间一个灯闪后掉电  这个密码芯片很少见坏的   感觉还应该按不过内存来修  槽子,BIOS 或北桥坏都会导致不过内存
  以后修苹果不会了找你哈 ...

这机器的北桥已经做过了,打槽子阻值,各电压,时钟也没发现啥问题,BIOS刷过了,现在就等这个密码程序试试看了

苹果机,只要修过的,好说!

网友(2009-02-06):
昂首向前。。。。有联系方式吗? 手头遇到苹果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