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1.25v变成0.8v了,怎么修啊

楼主(2008-12-24):
1代的内存槽,总线电压为1.25v的,被拉低到0.8v了,查不出问题,周围有个1084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1084是线性稳压集成电路。

网友:
一般这个1。25V是内存主供电2。5V的一半,你还是先查查内存的2。5V供电对不对吧。
如果是对的,看一下这个1。25V从哪里来,一般来说是RT9173供给,把它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