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动键盘鼠标就自动开机,请教什么问题

楼主(2008-12-24):
主机关机后~ 只要一动键盘鼠标就自动开机~ 请教什么问题 电池换了 COMS 清了 鼠标换了 还不行 请教

网友:
你看看 PS2那里有跳线没

网友:
到BIOS里边去没置

网友:
旁边没有跳线~  请教 BIOS  怎么样设置哦~

网友:
BIOS里面有个键盘唤醒的功能,具体的设置项上百度一查就知道

网友:
有些板设计有键盘鼠标开机,有些则没有
一般在BIOS里会有设置
比如:POWER ON FUNCTION项里
有的是:Power On By PS/2 Keyboard
不同的板可能表示的英文不一样,
要键盘鼠标开机,一般在主板上还有一个跳线,想用键盘鼠标开机则要跳这个跳线才行
你自己找一找,或看主板说明书

网友: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主板上键盘鼠标开机跳线一般就在键盘鼠标插座附近,拿主板的说明书看看,设置成5V电压供电(VCC5)而非待机电压供电(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