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CPU没有复位,PG电压(已解决)

楼主(2008-12-24):
昂达N61S,AM2CPU插座,故障现象,开机大概30-50秒自动关机,诊断卡不显示任何数字,复位灯常亮,折下CPU风扇,测量CPU复位,PG没有电压,其他电压正常,不知道先修复位还先修PG,PG电压从哪里来,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说得很对,先确认北桥的电压正不正常,CPU的复位由北桥产生,在有你得确认是CPU无复位还是全板无复位,可以测下IDE 1脚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查一下,9202的第二个脚有没有输出电压,
N61G主板9202坏,和NB虚焊最为常见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南桥在接收到VRM发送的VRMPG信号后发送一个CPUPG给CPU,当南桥还接到ATX的PG后就发出复位

网友:
确认北桥所有供电正常吗,我修过一块跟你一样的板子也是没有PG复位电压,我的问提是控制场管提供1.8V的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坏型号不记得了,这个芯片控制一个场管为内存提供1.8V,如果没有这个电压北桥就少一组电压,所以北桥就不能去复位CPU,重点查北桥工作电压

网友:
LZ
发现故障的时候,整板各个供电点是否正常输出
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照大家所说的办法问他解决了,原来是内存1.8V电压没有,查线路是是一个场管供给,查场管S级没有电压输出,再查G级没有控制电压,顺G级线路找到一个W83321G芯片,查W83321G芯片供电电压正常,用RT9202代换还是没有控制级电压,再焊下场管测量G极还是没有电压,场管可以排除没有坏,还是在把原来的W83321G焊回来,想了想再开机试下,再测量场管G极有电压了,再测量S极有电压输出,心中大喜,马上测量PG,复位都有电压了,上CPU测试诊断卡跑C1,再插上内存飞奔26,问题可能是W83321G芯片虚焊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