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主板没修上

楼主(2008-12-24):
第1块 ESC915PL 故障现象开机检测卡D1  检测卡的RUN灯有跳变 复位也正常  测试内存供电为2.94V 旁边的脚电压为1.45V(我的万用表没问题 测试出的是绝对值) 内存供电管没有问题 内存的供电管G极为LM358连接 更换之后问题同样   跟这个 LM358有联系的还有个 RT9173也更换了 问题还一样 跟LM358 和9173 有联系的还有个片子RT9202这个没有原件 (没有找到)我判断不出是供电有问题 还是北桥供电这路又问题把电压没有准确的拉到2.5V
第2块主板  杰威845PE 故障现象 为 C1-—经过跳变(这个跳变经过很多的码太快看不清楚了)--AF  我测试内存供电为2.5V 显卡供电也为正常 我能做的就是把时钟IC换掉和一直怀疑北桥接触不良(反复用力及压)  结果问题依旧..
敢肯定的是其他硬件都是好的 这2个问题都是主办的问题

网友:
第一块板应该是供电问题
第二块板还要查基准电压,如果很快就属乱码,按乱码修

网友:
第2快的 调变我认为是正常的码   因为用检测卡不是一天两天了  在AF之前的可以认定属于正常走码

网友:
1.块是内存供电的问题,仔细查应该还有坏件
2.更换io

网友:
RT9202的确容易坏,你得多准备点啊,没得拆件就直接买新的,也就是5块钱一个,要是修不起来就不爽的,有时真的不太在乎几块钱,要是没得这个零件换上,几十元也得不到了。

网友:
谢谢 各位的帮忙与指点。。  因为条件有限  只能是修到那里学到哪里

网友:
第一:RT9202坏的可能很大。
第二:先刷个BIOS把。乱码很多都是BIOS坏了。

网友:
有可能第一块板子本身就是好的精英的板子D1有时是可以点亮机子的不知道你把显卡内存那些都插上去试过没有,而且有些板子内存主供电三V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