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子,是不是桥坏了,V星的7135。

楼主(2008-12-24):
这个板子,K8N NEO3 MS-7135的,一接上电就通电了,不过也有复位,主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用的是集成的的单桥NF4-4X的。我量过了25时钟也正常的。不过通电后15秒那样子,就自动断电了。也能用开机针断电的。诊断卡的3V 5V灯,还有复位灯全亮。我本人没有MS-6 6+这两个芯片换。网卡是88E1115-RCJ的,量过电源接口处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高手们帮我估计一下子,这个板子到底什么地方坏了。桥真的坏了吗。/
顺便问下子,那位有88E1115-RCJ网卡芯片的PDF文件请传一个啊,我没拆着网卡。
[
]
芯片

网友:
注意一下U座到桥之间的耦合电容.

网友:
看一下南桥供电吗,

网友:
没有详细的检查我也不知道

网友:
从温度到IO再到SB,试下了,其中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不复位了 测下电压呀 看看那个不正常

网友:
此板是20元的维修费,我本人没得MS-6类的芯片换上也没得试,不过此桥我到是有新的,我没可能专门去定芯片的,是同行的板子

网友:
桥有无脱焊?

网友:
IO口坏了这主板都是换了就OK

网友(2009-03-03):
我刚修个一片这样的板,桥鼓了三个包

网友:
NF4的主板一般都是桥虚焊。你说 的现象很有可能是虚焊。从焊下试试,不行就从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