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会烧键盘鼠标?

楼主(2008-12-24):
翔升 C61主板 用  USB鼠标坏了一个,PS\2 键盘不同牌子的坏了三个了,都是插上灯直亮。

早上开机第一次鼠标键盘都不会用,重启之后就能使用了。

主板的问题,还是和电源有关系 ?

网友:
主板PS2端口供电

网友:
查一下主板的5V供电情况~!一般可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客户电脑也是这样,系统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进CMOS优化一下,

不行查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