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8-12-24):
  不加电想必大家都知道此板和一般主板不同不加CPU不加电一般不会烧CPU主板上都设计着电脑线路保护。插上CPU主板不加电第一用万用表测南桥下几个电容组阻如果明显低于10欧以下不要轻易说南桥坏因为这有通往IO芯片角上一般强制加电如果南桥不发烫就是IO芯片损坏直接更换IO芯片既可。

   开机代码跑D3 D4 D6 D8 E8 E9此代码排除内存线路电压坏外就是BIOS资料损坏倒至的刷新bios就OK

  不开机一按压CPU座南北桥看是否空焊目测线路进行排除有个别IO发烫和南桥发热BIOS坏

  开机主板检测卡跑D7代码不走了啊。报警应该是SMSCLPC47M172-NR IO芯片坏了更换OK

  开机显示屏显示到INTEL第一屏不走了死机了啊。这种故障是BIOS资料丢失倒至数据读不完卡机刷新BIOS既可解决问题。

  根据个人维修INTEL原装主板经验此板最常见故障
  1:不加电南桥坏 晶振坏 IO坏的多
  2:不开机,CPU座 南北桥空焊等
  3:内存不过4500,供电八角和BIOS资料损坏
  4:死机卡死不进BIOS等一般都是BIOS资料丢失所导致的,刷BIOS
-------------------------------------------------------
来自网络,不过挺实用。英特尔主板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
没错,确实如此,本人英特尔目前总共修了将近200片

网友(2009-02-12):
楼主讲的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2009-09-20):
经典啊 经典啊

网友:
定定 学了了

网友:
板子的毛病很多

网友:
为什么在不加电的情况下换I/O好了但是  用他的电源还会烧坏而且得在换个件。在把客户的电源换了才好

网友(2009-11-07):
请问开机无复位,也不跑码,是什么问题多

网友:
我这里正好有一块 不加电的   明天去试一下!
  谢谢 LZ 分享了!

网友:
修过南桥边上有一个场效管虚焊也导致不开机。

网友:
讲得挺好,就是看没标点符号的文字,头疼

网友(2009-12-08):
正遇到这个问题,谢谢!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网友(2010-01-15):
不知道IO贵不贵,我有块主板IO也坏了

网友:
楼主说的通病,全部都修过。
最近的就是在开机画面死机,刷BIOS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