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51GMF主板跑C1

楼主(2008-12-24):
AMD754针CPU, 跑C1不过,上不上内存都跑C1,换了CPU, 换内存都不能解决,应该是主板问题了。

测得主供电2.6V, 正常,打值卡上内存时钟有3组6个测试点,两个两个挨着的。都是其中一个有电压,也就是说6个中有其中3个测试点有电压,另3个没有。不知是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
上CPU测内存时钟,如果还没有就跑线路看看

网友:
很多都是主芯片空焊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问题多多 一般都是北桥或空焊

网友:
也就是说很大情度上是北桥空焊了对吗?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考虑换板算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准确些得出是北桥空焊吗?

网友:
确定BIOS好吗,重新刷个看下吗?

网友:
系统供电也正常吗?
换io啦没有啊?
呀北桥试一试

网友:
没编程器,所以没能刷BIOS,  IO也没有换.个人感觉与IO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开机用手压北桥看能否通过

网友:
技嘉的板,跑C1和不跑码大部份都是BIOS问题吧!不过K8的板子桥也得注意下,还有就是看看板子有没断线什么的,不过修主板试波器可以不要但是编程器偶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最新情况,  现在把C1问题解决了, 跑码到25, 停了,  不亮屏, 接下来应该再查那部分呢?

网友:
最新情况,  现在把C1问题解决了,如何解决的啊,说下子心水啊也好大家学习一下子.跑25有可能是BIOS或者还是PCI-E的事.找不到显卡.与桥相关了.

网友:
如何解决了 楼主,754针应该有内存时钟专用芯片

网友:
查下内存旁边的排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