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来解决惠普v3000北桥空焊问题造成的返修

楼主(2008-12-24):
北桥是NF-G6150-N-A2的,不管你是加焊还是拆下来重做,不到三个月就要返修,返修的时候看到它都怕了,有碰到的朋友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升级BIOS,或把风扇改为常转,能解决问题吗?如果把风扇改为常转,应该怎么样来改线路把风扇改为常转呢?

网友:
反修多次的话就直接换桥试试```

网友:
还是没有焊好吧
因为新的不会出这种故障
要不做好后在上面加个风扇

网友:
NF-G6150-N-A2这种杂种只能用来打点字,上上网,消耗电流少的操作,你要是用来玩游戏之类的,就把它当垃圾卖掉,换INTER的,我这有二手国际品牌机,高档的商务机

网友:
楼上的,不是吧,笔记本上的桥上面怎么加个风扇啊,这可不是台式机

网友:
怎么没人恢复阿,这个烂机部好修阿,翻修是N 高啊  ,赚这个钱麻烦

网友:
把风扇接入USB5v...........即可常转,可加强处理器北挢及显卡散热!不妨-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样CPU风扇会不会成新的问题。

网友:
今天又返了一台,第N次了。不知道有没高人彻底解决

网友:
点红胶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CPU风扇会不会成新的问题。

只是本本工作时增加-点噪音!.....如带转速检测只改风扇供电至5V!........已改过几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指点,下次我肯定一试,想来效果会不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肯定是 客户玩那些大型游戏搞的。。

直接用无铅锡珠 做次看看

网友:
l
点红胶  不过后果也很严重!

网友:
同感啊。。。这机器我修了不低于20台有3台是修了N次才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拆下来从新用0.5的锡珠做过。。。不过有的6150的显卡本身就不行的。。。有三台返修的,我每台都换了三个到四个显卡才搞定的,注意:要多加点散热胶 至少我修了这么多台都搞定了不妨你们也试试:lol

网友:
风扇改为5常转有用吗

网友:
我把BIOS升级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哪来这么多翻修的呀

把桥拆下来,无铅珠拖干净,注意焊盘也绝对要拖干净,上有铅珠子做,别说是北桥,显卡也一样。几乎没有翻修的。上部230 下部1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