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反复的断电重启

楼主(2008-12-24):
一个MCP78芯片组的主板,上电跑00,然后反复的断电再重启。把BIOS芯片拆下来后就不会再重启了,跑00.
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是PWROK信号没有吗?

网友:
00或FF是CPU没过,也就是CPU没有工作起来

检测CPU的供电、复位、时钟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