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enq 8100開機變白是背光板問題嗎

楼主(2008-12-24):
請問BENQ 8100筆記本,最近開機時螢幕會漸漸變白,然後無顯示,請問是主機板或背光板的問題?

网友:
屏本身或者LVDS总线上的电容漏电

网友:
不一定

具体原因要查了才知道。。。。比如 驱动版  屏线等 坏了 也会白屏

网友:
背光开关信号不同步吧,改过高压板吗。

网友:
显卡,屏线,屏都有可能```前段日子就碰到过类似的

那是屏线接触不好导致信号不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