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焊上电路板后怎样测量电容能正常工作还有没有虚焊?

楼主(2008-12-24):
请问电容焊上电路板后怎样测量电容能正常工作还有没有虚焊? 例如给ATX电源爆浆的电容换上新电容,新电容焊好后怎样确认电容没有虚焊还有是否能和原来的电容一样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自己认真的检查有没有虚焊咯!

网友A:
你先看看新手入门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新手入门区吧

就是新手区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教学帖才上这里来发问的。

网友B:
借助万用表量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助万用表量一下嘛

具体怎么样量能否给说明一下?

网友C:
测电容两脚电压和之前的电容电压相符就正常了。怎么测?你自己查下初中物理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电容两脚电压和之前的电容电压相符就正常了。怎么测?你自己查下初中物理书。

初中物理书不知被破烂的拿去废物再造成其他成品多少年了。

网友D:
下回来收藏着,以后会用得着的

夜雨十三天 -30 -5 骗分帖

网友:
哈哈!有道理!

天黑了吗 -5 骗分帖

网友:
你最好先练好焊接再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回来收藏着,以后会用得着的

楼主全部是负数能存活到现在真是佩服。

网友:
虚焊 可能没电压吧     我换过很多电容 从来没虚韩过

网友:
我想只有测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