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I5530SC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就灭的修复

楼主(2008-12-24):
故障现象:开机电源灯这一下就灭, 关了再开无反应.
修复过程:
1、电源灯能亮, 表示电源部分基本正常, 很可能保护了。
2、先别管电源板,拆下主板测50V680uF电容阻值,发现仅有2K多,主板上没有大功率低阻的负载,对于近50V的电压(没
图,根据电容耐压猜的),这阻值相对阻值太小了。
3、检查大功率输出的元件 B883, 正常。
4、检查字车驱动HA13412输出端,13、15、17脚对地电阻,发现有两脚对地阻值为零,显然击穿了。
5、根据datasheet顺便检查周边电路,发现供电的Q1、D1出穿。
6、拆除故障元件,再测量主板阻值,已回升至20K以上。
7、更换元件,试加电,正常。
8、接上字车,试打印,正常。
第一次芯片级修好打印机,不知道这种土办法是否合理,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用判断阻值来缩小故障范围,灵活的结合资料查周边电路,步步都是好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