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请教一个问题:当遇到LCD屏不亮的故障时,如何判断高压板是否已产生高压?这样有利于判断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赐教!

网友:
大家是不是都忙着过圣诞呢?还望知道的不吝赐教!顺祝大家圣诞快乐!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当遇到LCD屏不亮的故障时,如何判断高压板是否已产生高压?这样有利于判断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赐教

网友:
这要量高压板上的主供电和控制线,还有几个电压正常是多少

网友:
谢谢本本超!你在测量主供电及其他几个电压时,是否可以让高压接口处于空载状态?也就是能否再测量时,接口不接灯管?

网友:
我用的是示波器的探笔靠进高压输出线,再看有正弦波就是有高压产生.

网友:
为何不用代用灯管测,不接灯管不能产生高压的

网友:
怎么测试相关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