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I钻石848P-AL USB有电不亮 一测很惊讶!高手们请看详述

楼主(2008-12-24):
我测的是标准前置USB借口 一共2组, 2排 13579,2468 1、2 +5V 3、4、5、6应该为数据传输的吧!7、8为地线,9为闲置针脚。10无针脚。但是有一组的5针脚是和地线短路,为什么呢 这是那的问题,而另一组就不短路,是不是那个短路的针脚造成所有USB不能用 高手们伸出援助之手啊
usb不能用

网友:
USB是南桥直接控制的

网友:
也就是说南桥坏的几率9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机子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只是南桥的USB模块损坏,而其它功能完好,我曾见过一块主板,南桥上面明显烧了一个泡,但是主板照样正常工作,只是USB不可以使用。

网友:
数据线也分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