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推动管K941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12-24):
行推动管场效应K941用什么代换才好呢?当地买不到这样的管子?能用彩电的推管来代换吗?请求达人解答,谢谢!

网友:
实在找不到.用IRF630代一下.

网友:
长风兄弟,您 试代换过吗?

网友:
IRF630不容易成功,代过俩次都不行。

网友:
我经常用IRF630代换普通行推动管,从理论参数到实际应用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代用 我试过的

网友:
400V 9A N型 IRF630 IRF634 均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