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傅门帮忙看下是不是桥挂了

楼主(2008-12-24):
故障现象是不上电   南桥旁的1117发烫。换好的1117 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一下1117的输出

网友:
有没有自带网卡的,如果有下了再试试,还发热的话可能一是桥了

网友:
测一下PCI 的14脚和USB排针中间两个脚对地有没有阻值,如果有的话,就代表南桥悲壮牺牲了。

网友:
不要看了,是的,报废....

网友:
南桥烫不烫手?

网友:
那个1117是不是对地了吗?还有BGA是不是发热了

网友:
查一下下级电路啊

网友:
如果拆下网卡.还是这样多数就是SB挂了

网友:
南桥了,以前修过GIGA的这种板子,坏的特别多了

网友(2009-06-29):
我也赞同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坏的多

网友:
南桥挂可能性相当大,测一下1117的各脚电压,打USB,IDE,PCI等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方可知道桥是否还在!!!

网友:
先把集成网卡拆掉,把1117也拆掉,再测1117的几个脚,一个是5VSB过来的,一个是地线,另一个是输出端3VSB,主要测3VSB的对地阻值,最好先把网卡拆掉,如果有一点阻值,几十欧,有的主板也是正常的.实在不行有IDE测试卡,几块钱一块的,测IDE的数据线,IDE的数据线是直接连到南桥的,看各个阻值是否正常,这个就不用教了吧,如果有各别阻值不正常,接近零欧了,那你的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还用说吗?  还是早点考虑换板吧 ? 桥壮烈牺牲了

网友:
桥 已经报废。 恭喜 ,查 PCI A14 短的哈基本就这样!

网友:
上面的人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
你可以再去量一下给桥供电的MOS管,要是它的输出脚对地为0的话,可以断定你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