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 开机无反应

楼主(2008-12-24):
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及上面一排指示灯亮,强制关机后再开机,还是不行,但这样反复几次后,有时能开机正常。不知是哪里出了故障,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是虚焊,加焊

网友:
显卡空焊的比较多了,试下

网友:
前天才修了一台,加焊北桥就好,我修的时候是完全点不亮,顾客送来的时候说前几天就是你那样的故障,这是V3000的通病,不知道修好能用多久!

网友:
V2000 V3000 好象缺陷就是 桥虚汗吧

网友:
刚刚修了一台,做北桥好了。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