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后,有些机不能正常显示,开机闪一下,就黑

楼主(2008-12-24):
一台17寸的杂牌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检查后,是高压的场管烧坏,换后,也不行,可能是IC坏,就换了两个5V的代用高压板,因为原机是电源与高压一体的,没有12V,只好用5V的高压条,分别点上下各一个灯管,另两个灯不接,改高压板后,用我的组装机显示开机正常,当电视看,也正常,可是给客户了,是HP的品牌机,开机就是不行,开机闪一下就黑屏,拿到我这里再试,还是开机就好,给他送过去,就不行,真郁闷了。哪位高手见过这种故障?请指导一下

网友:
通常一體板上的5v電流都是不足以供應背光所需的功率
一定有12v的仔細追索一下電路吧

网友:
5V的电流不够。换12V的吧

网友:
可能高压不平衡保护导致

网友:
5V电流引起的。电流不稳定

网友:
呵呵!一体板都有12V的,5V是给驱动板供电的,17寸的机器的高压部分都要用12V驱动的,再找找吧

网友:
你牛X了,5V的不够哎! 居然有两个灯管不接????就个客户了?

网友:
重新换了一个一拖四的高压板,OK

原来在别的机器上好用,但,在HP的品牌机上就是开机闪一下,就关闭,重新换了一个一拖四的高压板,OK,谢谢楼上兄弟们!

网友:
有价值,谢了

网友:
汗啊,楼主你没查到12V在哪里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