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万事通PartitionMagic

楼主(2008-12-24):
PowerQuest Partition Magic是老牌的硬盘分区管理工具。Partition Magic可以说是目前硬盘分区管理工具中最好的,其最大特点是允许在不损失硬盘中原有数据的前提下对硬盘进行重新设置分区、分区格式化以及复制、移动、格式转换和更改硬盘分区大小、隐藏硬盘分区以及多操作系统启动设置等操作。

    Partition Magic唯一的缺点就是界面是英文的,各种设置和操作专业性又很强,一般用户常常有“用”心而无“用”胆,害怕一不小心,满盘皆毁。

    其实Partition Magic的系统操作安全性是很强的,因为Partition Magic在安装的时候会提示制作急救盘来保存系统文件,一旦在使用Partition Magic过程中出现误操作,可以通过运行急救盘中的恢复程序来修正错误,挽回损失。

    不过,还是希望没有误操作的好,毕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在这里叶子来介绍一下Partition Magic的使用方法,让大家可以放心大胆使用这个优秀的硬盘分区管理软件。

    一、系统安装

    Partition Magic 4.01的安装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是要说一说的。

    在运行安装程序Setup.exe要求键入系列号并接受软件协议之后,马上就出现一个很独特的界面:协议接受确认界面,想俺叶子历经软件安装无数,这个“协议接受确认”确实第一次遇到。开始我想当然的以为是在这里再次输入系列号,不料一试之下,居然报错,大惊之下定睛一看,哦,原来非常简单,只要在这个对话框中键入“YES”三个英文字母即可—PowerQuest居然想出这种协议确认方法,佩服佩服—怪!

    在安装选择时,一般选典型安装就可以,如果你自认为是高手,也可选定制安装,进入版本选择界面,一般不会有人再选Partition Magic For Dos了吧?另外,点Details按钮可以进一步选择Partition Magic的组件选择界面,Partition Magic的组件一共有五个:Partition Magic、DriveMapper、MagicMove、PartitionInfo、PQ Boot。不管现在用不用得上,先装上再说吧,反正这点硬盘空间还是足够的。

    下面进入选择制作急救(Rescue)和帮助软盘的对话框,虽然你可以跳过这一操作,但这可不是明智之举,“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万一有个不小心,后悔也来不及呀!所以叶子强烈呼吁你在安装Partition Magic时不要偷懒,按默认状态点“Next”—制作急救盘。

    在制作急救盘时,需要准备二张1.44兆的软盘,一张做急救盘,一张做帮助盘。不过在做好了急救盘并标注上“Partition Magic急救盘”之后,注意不要性习惯地把软盘的写保护关上,因为程序在恢复时需要写盘操作。帮助盘也可以不做。

    好了,制作完急救盘,一切OK,快去看看Partition Magic的模样吧。

    二、界面介绍

    Partition Magic的界面十分简洁而富有韵味。

    非常醒目的一个方框标明了硬盘的各个分区的名称、格式、大小和状态。

    方框上面是一排工具按钮,即Opterations菜单中的各个选项,从左至右依次为移动分区/更改分区大小(Move/Resize)、建立新分区(Create)、删除分区(Delete)、输入分区卷标(Label)、格式化分区(Format)、复制分区(Copy)、检查分区(Check)、硬盘信息(PartitionInfo),后面两个工具,圆圈是执行分区操作,箭头是放弃操作。

    在方框下面的很有味道的几个漫画图案是常用功能的向导按钮,即Wizard菜单中的各个选项,依次是创建新分区(Creats New Patition)、重分配硬盘自由空间(Redistribute Free Space)、设置新操作系统分区(Perpare for New Operating System)、硬盘信息分析和建议(Analyze and Recommend)、回收无用硬盘空间(Reclaim Wasted Space)。

    在程序菜单中,除了上面介绍的之外,其他的都一目了然,只有Tools菜单需要说明一下。这里提供了几个有用的工具:DriveMapper、MagicMove、PQ Boot,还有制作急救盘的操作。

    DriveMapper提供一般软件没有的独特功能:更改程序链接指向的分区盘号。我们知道在Windows软件安装中,各种链接指向都会纪录程序所在的硬盘分区和路径,但是在分区更改、删除、移动之后,各个软件链接的分区和路径指向不能自动更改,运行就会出错。因此,PowerQuest 非常体贴地为大家提供了这个apper(鼓掌呀!),帮大家解决这个很麻烦的问题。DriveMapper可针对更改一个分区和更改多个分区等多种情况来进行分析和更改。

    MagicMove也很实用:移动应用程序,同时对系统设置中的指向、路径和注册表中的设置也作出相应更改,确保移动后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虽然MagicMove的功能不错,不过叶子发现它还是比不上另外一个软件Quarterdeck CleanSweep中的相似功能那样完善。

    PQ Boot 则是多操作系统启动中进行主引导分区选择的工具,它必须在纯DOS环境下运行。

    三、操作指南

    1.更改/移动硬盘分区

    电脑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多朋友发现当初建立的硬盘分区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应用程序的要求了,最常见的情况是C盘分区容量太小,E盘又太空闲。这时你一定很烦恼,因为重新设置分区要备份硬盘所有分区的数据,太恐怖了!

    这时Partition Magic 更改/移动硬盘分区的功能就帮上大忙了。下面就跟着我的介绍来做吧。

    首先在硬盘列表中选择需要更改的硬盘分区;在工具栏单击一个双向箭头的按钮,启动Resize/Move操作界面,将鼠标移动到上面的绿色条纹上,即可直接拖动,同时你会发现下面显示框中的数值发生变化。注意,在条纹框种,绿色表示没有使用的剩余空间,黑色表示已经使用的硬盘空间,灰色表示腾出的自由分区FreeSpace的大小。另外,你也可以在下面的数值框中直接填写需要的分区大小。只不过对于腾出的自由分区大小值不能超过硬盘的最大自由空间,而新生成的分区NewSize大小也不能小于已经使用的硬盘容量—Partition Magic再厉害,也不能空手套白狼呀。

    新分区的位置设定:Partition Magic对新分区的位置设定是通过“FreeSpace Before”和“FreeSpace After”中的数值来实现的。如果“FreeSpace Before”值为0,表示新分区排在原分区之后,如对D盘更改,新分区就在D、E盘之间;如果“FreeSpace After”值为0,表示新分区排在原分区之前,新分区就在C、D盘之间。对于簇的大小(Cluster-Size)一般不做更改,取默认值4K就可以了。

    设置完成之后,大胆地确定吧,没关系,只要你不按动主界面中那个圆圈按钮,这些设置都不会执行的,随便乱动也没事。

    自由空间的处理:现在再看硬盘分区列表,是不是发现多了点什么?对了,多了一个名为FreeSpace的分区,这就是新的自由空间。

    对这部分自由空间的处理,可以有多种方式,我们下面再介绍。

    2.分区合并

    上面我们提到了有一部分自由空间没着落,不如把它放到空间最紧张的地方吧,比如C盘。

    在主界面的分区列表中选择C分区,在下面的漫画按钮中选第二个Redistribute Free Space进入重分配硬盘自由空间操作界面。点两次“Next”后,进入如图12界面,在两个图例中,上面一个表示当前的状态,下面的表示新生成的状态。这是Partition Magic自动分配空间的方案,原则是容量小的分区先得到自由空间。如果你对这个分配方案不满意(当然不行,C盘容量根本就没有变嘛!),则按“Back”返回上一页,选“Advance”进入高级选项对话框,在这里需要将D、E两个分区的对应的“Allow wizard toresize partition” (允许重新设置分区大小)的选项去掉—去掉小勾,只保留C分区的小勾,这表示只允许对C盘进行分区合并。

    好了,现在回去看看,是不是C分区大了不少?

    3.创建新分区

    在自由空间上也可以用来创建新分区。

    在下面的漫画按钮中选第一个Creats New Patition,进入创建新分区界面。

    在这里的Advanced选项中,有些设置比较重要。在下面的选项中,第一项“AllowWizard to Move Partition”是否允许移动硬盘分区表,第二项“Allow Wizard to Resize Partition”是否允许重新设置分区大小,第三项“Recommanded Min.Size”是否保存分区最小值。如果需要对主引导分区操作,则第一项是要选择的。

    在分区类型选择时,有多种类型可以选择。一般情况下系统推荐默认的FAT格式,不过创建新分区大多是为建立多系统启动模式,所以在这里你需要选择将要安装的操作系统的文件格式。例如,要安装Linux系统,则在这里选Ext2文件格式。

    然后选择新分区的大小,一般选最大值(对话框上面标明了)。不过这里Partition Magic设计得不好,明知道用户一般都要最大值,默认状态却经常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数值,又不提供便捷的选项,用户必须小心输入数值,否则,不是超出范围报错,就是有的空间浪费了,很不方便。在输入新分区的卷标之后,即可完成创建新分区的操作。

    4.创建新操作系统分区

    在上面创建了新的分区,当然要安装新操作系统。

    在下面的漫画按钮中选第三个Perpare for New Operating System,进入设置新操作系统分区。操作比较简单,界面依次为选择操作系统类型、选择文件类型(系统一般可以自行识别)、设置新分区的硬盘容量、设置分区卷标,最后就可创建一个新操作系统的主引导分区。

    在主界面的分区列表中,你会发现这个新的分区。不过这时候这个分区是隐藏的,要使它启动,则必须进行以下操作:选择这个新分区,在Opterations菜单中或者点鼠标右键后,从Advanced项下选SetActive。

    四、其他应用

    1.复制硬盘分区

    使用这项功能的前提是首先要创建一个大于或等于需要备份分区容量的自由空间,有了这部分空间后,选择Opterations菜单中或者鼠标右键功能中的“copy”选项,可打开分区复制对话框。确定之后,即可复制该分区,同时程序会为这个备份分区自动设置逻辑分区,一般是现有的最后一个分区后面的一个字母。

    对于备份分区,为了数据安全,一般可以使用Partition Magic的分区隐藏功能将它隐藏起来,操作如下:选择这个新分区,在Opterations菜单中或者点鼠标右键后,从Advanced项下选Hide Partition即可。在需要读取备份数据时,通过同样的操作(Unhide Partition)将其激活。

    不过,因为Partition Magic备份分区不对数据进行压缩,需要的硬盘空间太大,所以这项功能并不实用,不如用磁盘幽灵Ghost来备份硬盘数据方便。

    2.分区格式转换

    Partition Magic提供分区文件转换功能,最大的特点是转换速度快,比较Partition Magic的格式转换功能,你会觉得Windows自带的格式转换速度简直难以忍受。

    其操作如下:选择需要转换的分区之后,在Opterations菜单中或者点鼠标右键后,从Convert项下选择对应格式,弹出一个对话框,确认即可。

    程序支持FAT16、FAT32、NTFS、HPFS四种格式之间的转换,不过,格式转换的通用性并不好,例如,对于FAT32,你只能转化为FAT16,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是NTFS,那么就不能做任何格式转化了。

    3.删除分区

    注意,删除分区将导致该分区所有数据完全丢失!所以,建议一般不要删除分区,需要自由空间,可以通过分区空间更改来获得。如果一定要删除,则建议首先备份该分区的数据(使用复制分区功能)。

    删除分区的操作也很简单,选择需要转换的分区之后,在Opterations菜单中或者单击鼠标右键后,选Delete项弹出“删除”对话框,在输入框中一定要正确输入分区卷标(在输入框的上方有提示),对于英文,不用区分大小写。

    最后特别提示,以上所有操作都必须在完成之后,在General菜单下选Apply Changes或者绿色圆圈的工具按钮,执行所有设置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之后,所有的设置才会生效。

    好了,介绍这么多,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要去试用Partition Magic了,因为“好东西,人人喜欢”!

网友:
被你这一说还真的真搞一个试看呢,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这个软件呀,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光盘版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