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电压模式

楼主(2008-12-24):
笔记本的电压模式有4种
1.S电压(静态电压,由线性稳压块产生,接上电源就有了。所以我们维修时,这是最先要修出的电压。
2.M电压由主供电IC产生的5V和3.3V(如IBM的笔记本电脑就经常用这种模式,用MAX1632产生5M和3M的电压。)
3.B电压由主供电IC或三极管/开关管产生或转换过来的。(DELL的笔记本就常用这种模式,用MAX1632产生3B和5B的电压)
4.A电压(休眠电压)当笔记本在休眠模式下产生的。

接到一块板怎么分辨M电压和B电压呢,主要看主供电IC的控制引脚到电源管理芯片的线路,如果之间连了二极管,电阻的就应该是M电压模式的,如果是连了5个引脚的,而且其中有一个引脚是有电压(如3.3V)的就应该是B电压模式的。
m电压模式的主板应该先修3M和5M
B电压模式的主板应该先修触发开关和IO和南桥的电压.

网友:
第一次听说。很强大!

网友:
每个公司的命名都不尽相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