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566主板不跑CPU的维修实例

楼主(2008-12-24):
今天接一V星MS-6566主板,上CPU不跑码,CPU-VCORE电压、时钟、复位均正常,刷过BIOS,打过CPU座的A线与D线没发现有问题,手压CPU座和北桥还是不跑码,开始以为是CPU座空焊造成的,换了一个CPU座,依然不跑,后来借了一个478的带灯测试座,发现CPU带灯座的VCCA那点不亮,后来跑线路才知道这个CPU座上的VCCA信号连着一个电感,而电感的另一端与CPU-VCORE直接相连,用万用表一打,原来是这个电感有一端脱锡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然后在电感两端补一下锡,故障解决。回想都是自已不够细心导致走了弯路。在这里希望大家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

网友:
VCCA是CPU内部的锁相环电路供电的电压。VCC-IOPLL也是,电压也是通过一个电感连VCORE。

网友:
478带灯的还要借  基地有买 但最好买那个 上面有详细字母的那种

网友(2009-03-19):
我现在也有一块不跑码的。我也找找看。呵呵

网友:
不跑吗 南桥不好也这样 我就遇到过

网友(2009-04-26):
不是心细的问题,维修工具太重要了。

网友(2010-01-07):
我有一块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测量bois22p电压无跳变22p始终是高电平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

网友:
带灯测试座. 恩 很有用的!!!

网友(2010-04-18):
我也要去试试看

网友:
有空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