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电压高怎么修?

楼主(2008-12-25):
一台达P3的老电源,接在主板上,点开机,转一下就停(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测电源的待机电压和绿线都是5V,短接绿线电源风扇转,但测其他电压都明显偏高,黄线测是13.6,红线是6.5,澄色线是4.1V 等,本人感觉不是正常电压。 虽然电源不值钱,但是很想搞清楚是怎么 回事?望各位师傅们多多费心。谢谢

网友:
带上个负载再测

网友(2009-10-30):
查次级输出管,
开机风扇转一下及停 为整流管短路。  带负载能力差,空载正常为全波整流管有一半开路。滤波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换光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