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坏保险

楼主(2008-12-25):
偶还有一个金河田的电源,测量没有5V待机电压,也没有开机控制电压,打开机壳,保险几经砸裂,别的没有发现什么烧坏的地方,BU3150, E13007侧过是好的。应该测量什么啊,谢谢,因为刚入门,不太懂,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整流滤波再看看!

网友:
什么是整流滤波?多多指教

网友:
谢谢,能否告诉我BU3150, E13007的阻值是多少吗

网友:
连整流滤波电路也不知道还是先好好学习吧.

网友:
从电源的进线开始检查,应该能找到全桥和滤波电容,主要就是这些,另外还有ntc电阻。

网友:
炸保险,说明电路有短路的地方。这个故障好查。

网友:
测电源前级有两个二极管IN5408短路,用R302能带吗?IN5408还能用什么代替,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帮忙,电源修好了,我换了两个二极管,通电正常,现在正在运行呢。

网友:
焊上保险试机,多大部分就会炸

网友:
把保险管拆下,串上个100W的灯泡,看灯泡的亮度判断是否有短路.你这个情况要行修好辅助电路,再修主电源,一定要按流程来做,做到事半功倍.只东测一下西测一下是不能很快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