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液晶显示器开机没显示

楼主(2008-12-25):
电源绿灯一闪一闪的不能显示.新手救助.

网友:
正巧和我前几天修的一台现象一样,你把分辨率改成800X600插上信号线试一下。,,,不行的话把测量的具体参数公布出来,若非专业还是抱去送修的好

网友:
不是做这行的最好就别搞,免越搞就麻烦。这问题大都是高压部分

网友:
4楼说的在理,我查看了一下,二级电容鼓了.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VGA过来的信号

网友:
就换电容就行了就这么

网友:
查一下跟电容连接的元件是否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