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接触 问题

楼主(2008-12-25):
一amd x2 cpu ,要紧压才能开机,,否则但 c1 ,,换过几个板子,都一样,不知道如何解决,,,是否针接触不好,,,如何加焊

网友:
关于CPU座子的帖子如此之多,你难道就不能自己去找找看看的了!!!!

网友:
cpu座子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cpu

网友:
跑C1。 看一下内存啊

网友:
内存没有问题,,压cpu一角,可以正常使用的,板子没有问题,,cpu问题,,

网友:
怎么那么肯定是U的问题,不是座子问题呢,想知道

网友:
cpu会出现这问题?那金手指还不掉下来?

网友:
AMD的内存控制器在CPU里

网友:
换过3块板子都一样,,板子都没有问题的,,压cpu一角,可以正常使用的,,,cpu问题,,针脚问题??还是老化,,想加焊一下针脚,,太多了,,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可以换个CPU,照你说的,这种CPU也不值钱

网友:
不是CPU就是 座子的问题 我遇到一块 就是因为座子空焊 跑C1

网友:
如果真是U的问题
那LZ直接换了吧,讨论没有多大意义了

网友:
这个肯定就是CPU的问题,不用问了。7-8年前,我还在温州,思想也和你们一样,总觉得CPU是很少出问题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出问题的,但是经过几年、几个公司、几个地方的工作,才发现自己错了,夜路走多了也会遇到鬼嘛。换U吧,或者找会修U的人帮你看看,U里也集成了不少东西,还是针对专业找修U的看看...........

网友:
也许拿个什么药水,洗洗针脚,去氧化看看

网友:
换了3块板子还出这样的问题?楼主?累不 ?板子的问题已经可以排除了。

网友:
加汗座子

网友A:
给cpu 用风枪吹了一下,,还是不行,,,找了个939的风扇,,压得很近,可以用了,完全没有问题,,,但还是不清楚到底问题的所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cpu 用风枪吹了一下,,还是不行,,,找了个939的风扇,,压得很近,可以用了,完全没有问题,,,但还是不清楚到底问题的所在呀??

正好证明的确是接触问题.

网友:
想问一下讨人论坛里有没有修U的,教一下了,谢谢

网友:
今天总于见实了,居然还有人说是CPU针虚焊了晕了,这东西怎么可能会虚嘛
你一压就好不是说座了虚了嘛AMD的CPU是直接控制内存的所以不过内存一压就会好

网友:
试过三块主板都一样,,,并且主板上其他cpu三个都正常的,,应该不是座子松了吧,,,昨天又动了下主板,,,又不行了

网友:
换一个cpu,cpu不行也会出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