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462主板时钟问题
如下图:假负载的时钟对地电阻无穷大,上电测试,其他时钟都正常,就是这四点不正常,不知道这四个时钟从来,跑过线路,也量不出来,哪位知道原因,谢谢!(cpu供电,复位都正常。)
cpu
cpu供电

网友:
我刚刚修好一张,,K7 的板子~ 你看了你说的那个时钟,,对地是无穷大.电压0V
你的板子问题可能不在这个时钟上,,,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此處测無時鍾是正常的,但其它四處的時鐘必須要有!否則CPU是無法有時鐘的

网友:
可能是 座子 空焊了啊

网友:
根换时钟芯片哦·····················

网友:
用别的好板测得的对地阻值,对比一下,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两组时钟信号是电压为1.3V频率为133MHZ的正弦波。线路是:时钟芯片52#(CPUC)/53#(CPUT)/48#(CPUCS_C)/49#(CPUCS_T)脚经过两颗贴片电容送到CPU的两个CL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