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E13007F2代换问题

楼主(2008-12-25):
我有一个电源,老是爆保险,一查是D304X损坏,手头上没有一样的管,请问可用有E13007F2代换吗。

网友:
三极管 D304X 12A/400V  不是什么场块。
1307 电流比它小。
http://cnpdf.alldatasheet.com/da ... /KEC/MJE13007F.html

网友:
那用什么管代换呀

网友:
CEP6030L能代换吗

网友:
13009应该可以代换。

CEP6030L/CEB6030L. FEATURES. 30V, 52A 耐压差得太多了。

网友:
谢谢张老,代换后,不烧保险了,但是还有问题。短接绿线,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