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了刷新率后,黑屏

楼主(2008-12-25):
有这样一台液晶显示器,不插显示器数据线的话显示无信号输入,插好线后开机,屏幕黑屏,等主机开好机后,又重新把显示器关了就开,然后就看到了正常的画面,可以显示了。进去分辨率看了一下,本来是75HZ的,我就在显示机开机的状态下把刷新率改成了60,可是显示器又黑屏幕了,这样我又把显示器的电源关了,再开,又能在刷新率60的状态下看到显示了。估计这样的话是刷新率的问题,请问一下这显示器应该要换什么元件?已经排除电脑的问题,换了好几部电脑了都是这样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哦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多,三星的很喜欢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重新写个程序看看!

网友:
装下显示器的驱动。系统中自带的驱动虽然可以使用,并且可以免去装驱动的麻烦,但是,出现疑难杂症还是要使用原来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