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08-12-25):
一块ASROCK K7NF2-RAID主板,客户说在插电的时候听到“砰”的一声然后再上电就自动加电,我拿到板后接电源上BUG卡发出自动开机,但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测ATX口3.3V对地只有7欧姆(不知这块板这个阻值是否正常,因为有GA的板子3.3对地10欧是正常的)。拔掉电源,再通电,板子又不加电了,测开关脚上有5V电压,有时候又能加电,加电的时候仍然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内存供电的MOS管我已经换过了,AGP供电的MOS管也换过了,现在还是那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IO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无测量过连接电源第九针的一个三极管,是否有击穿.如果这个管子有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一加电就开机,或不能开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