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GJ556D 一奇怪故障

楼主(2008-12-25):
LX-GJ556D 一奇怪故障
开机行小不可调 场拉长,分辨率改800x600,60刷新率后满屏,
刷新率+大后,又行变小场拉大不可调,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还有开机进xp画面前都正常的,
主机没问题,换同型号显示器Ok

网友:
行幅调整相关电路和二次电源看下

网友:
首先查看机器有无正常升压,若正常升压则查看行副一路是否有断路。

网友:
现在2次电压过高 行幅过大,图像抖动,行幅可调但调不到位!求指点思路!

网友:
楼主原来说行幅小而场幅大,但后来又说行幅大了而且不可调,你在中间修了那些地方呢?不说明白谁能帮你呢?

网友:
中间查2次没升压,换了升压开关管,升压到190v左右。。。行场震荡IC的28脚正常是5V,这台有6.85V。

网友:
这样,你若是确定其他都正常的话只是行副宽可调的话,你把升压2极管后面连FTB的供电脚断开,用一粗的线(像电源12V,5V的那种线),在FTB上多绕几圈,3圈以上吧,根据你行宽的宽度来决定,线的2头分别接在你断开的2边,若是更宽了则反过来焊接一下。
还有就是找一下你那机器的工厂模式进法,在里面应该也可以调节。

网友:
查二次升压电路,二次电压在108v左右

网友:
现在2次升压元器件都查过正常的。发现一路S校正管, c ,e有短路,校正管是好的,掏空b极就不短路,b极有个滤波电容,掏空,无效。
b极再经过个电阻(好的)就到cpu的29脚了,头晕啊,到底什么原因使2次电压过高啊?

网友:
c ,e有短路,掏空b极没用,吸开B或E看看

网友:
从楼主的几个帖子看。此机最初的故障是二次升压管坏,造成行幅小而场幅大。换二次升压管后,B+达190V,显然太高,故行幅又太大了(9楼说应108V)。楼主说二次电源已查过,可能他漏查了反馈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