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山寨显示器又一通病

楼主(2008-12-25):
15寸山寨显示器又一通病,现象是通电后有显示,可就缩屏。客户刚拿来时是无显示,有了显示却缩屏,玩死我了。菜单中向两边伸大同埋缩小的功能可以用,但调到最大,两边还是有一定的空隙。我查了调整管没事,我不知该查那里了。同行们,帮个忙,说说是那里的确问题。先谢了

网友:
以前我换过一台三星的CRT显示器的高压包,也许可能是型号不对吧,有楼主所说的现象

网友:
看下逆程电容,最好换个

网友:
我学识浅没看懂楼主上面的描述是 1:行副不可调  2:可调调不到边。

若是第1种则查看行宽电路(前提是你测量有没升压)。
若是第2种可改一下逆程电容的容量,或者在FTB上用一粗线绕几圈焊接在升压2极管后面(把FTB供电脚断开,线接在断开的两端),若变小则把线反过来焊接。

网友:
可能是高压不够

网友:
肯定是高压不够。。。。 查查 2次电源。航输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