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怪事????

楼主(2008-12-25):
一块七彩虹的 C61 主板 早晨开机不行 必须要用点热风吹吹~ 热了以后就行了~ 请教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空焊.打扫一下,用热风枪把全板的元器加焊一下试一下

网友:
吹哪 ? 哪虚焊

网友:
看吹的什么位置,我一般用局部升温来确定是哪一块的问题,再用替换法

网友:
开机电路``````````

网友:
就是对着 机箱内部吹吹 有点温度就行了~

网友:
可能没有达到环境要求吧

网友:
这样的天气不至于会是达不到环境要求的,把重点应该放在IO南桥,冬天最容易虚焊

网友:
冷机不开机 是什么样的不开机 开机的时候是能加电但不亮 还是电都不加

网友:
在CPU插座右上方(需拆下支架才可以看到)少并了一个电容,在温度稍高的时候,开机不会出现问题,而在环境温度较低的时候,就会出现开机过几秒自动关机的情况,把这个电容焊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