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一块杂牌845GV主板,能触发,但诊断卡上无代码,且无RESET,应该要有怎样的维修思路?
主板

网友:
先查供电路

网友:
查供电,时钟,正常以后考虑复位电路

网友:
检查顺序供电芯片,ICS时钟芯片,晶振,I/O,处理器插槽锡珠,北桥锡珠,南桥锡珠,USB滤波电容

网友:
查出一个RT9600 8脚(PWM)对地只有64,不知道正常否?

网友:
多围饶南桥查有可能它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