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硕主板 观察很重要啊

楼主(2008-12-25):
昨天接了一片华硕915主板,CPU供电无。能转
1。换电源管理芯片 CPU供电有了 还是不亮。
2。刷BIOS 还是没亮
3。换IO 还是没亮
4。没办法了,仍一边。

今天客户来拿板子。刚根客户说修不了了。
拿过板子给客户的时候,发现反面有碰伤。
让客户等等。把后面的几根线连上,故障解决。

唉。自己太粗心了。希望大家别学我。多看看。正面,反面,还有特别要注意USB接口!

网友:
是啊,做维修第一得细心,粗心大意会导致忽略掉很多细节

网友:
同感同感,修不亮了就先放一放,过两天再看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现自己没发现的地方。

网友:
修到头大了滴板子
就先不要修了,有时间出来走下
回去在修!

网友:
嗯,学习到不小东东~~谢谢~~回头都看一下修不了的主板~~

网友:
是的
我也出现过
但是纠正是第一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不清楚,你说刷BIOS,换过I/O都不行过后,主板被碰断线了,具体什么地方碰断线了啊,说详细点行吗?我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