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菜单无法显示

楼主(2008-12-25):
机器开机正常显示,就是调菜单无法显示,开关及串联电阻都正常,换国视频处理IC了还不行。找不到MCU来代换,各位师傅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不要只考虑那些大的元件,加电后测量电压是否跟着你按按键时跟着跳变。
可以找一下是否电容漏电,或者刷一下程序,要从易到难,从浅到深。

网友A:
没有菜单显示.先调一下面板上面的功能键.如亮度.看屏幕上有没有变化.如有变化.问题出在视放板上的菜单电路部分.送往视放板的行脉冲等.如没有变化.问题一般出在ROM资料.MCU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菜单显示.先调一下面板上面的功能键.如亮度.看屏幕上有没有变化.如有变化.问题出在视放板上的菜单电路部分.送往视放板的行脉冲等.如没有变化.问题一般出在ROM资料.MCU上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菜单显示.先调一下面板上面的功能键.如亮度.看屏幕上有没有变化.如有变化.问题出在视放板上的菜单电路部分.送往视放板的行脉冲等.如没有变化.问题一般出在ROM资料.MCU上面.

楼上说的很好,补充一点点,谐振电容和总线上的小电容,22-33P的,也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