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 CPU供电部分短路

楼主(2008-12-25):
收到不知牌子的845GL主板,CPU供电部分短路,但看不清楚那个MOS管的型号了,只看到对管是SUB70N03,另一个管隐约看到好像是303223的字样,但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元件。请问可以用哪一种管代替?

网友:
CPU附近还有个起保护作用的二极管,在电流过大时会反向导通从而避免烧坏主板,如果此管坏也会造成CPU核心电压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确定是那两个对管烧了一个,因为我拿掉那两个管后就可以点亮板了,现在苦于认不出这个管。想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代替。

网友:
就找普通的60N03,70N03之类的管子都可以啊,只要功率大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