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调节按钮错乱

楼主(2008-12-25):
我最近买了一台冠捷19寸ctr显示器,装上后发现颜色什么的都不好想调一下,但是按下显示器上的调节按钮是显示的操作界面和我要显示的功能不对,例如:按菜单键有时候显示亮度调节有时候显示对比度调节。只有极少的时候显示的功能和按键是对应的,

网友:
是不是存储器的数据有问题!先进总线调整试试看。

网友:
看下是不是按键坏了

网友:
冠捷ctr显示器按键板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换按键试试

网友:
按退去没反映

我是也是冠捷的17,面板上的按键有时按了没反映,按退去键后,屏上的字符还在,按一下菜单键时,字符就乱动,不停。怎么办?谢谢赐教!

网友:
应该是按键坏了,,

网友:
我想应该不是按键坏了的原因,因为按键大部分时候都能用,就是显示的菜单和按下的键不对应,按键坏的话应该时没反应的,不可能是功能错乱呀!

网友:
按键有问题   按的时候按键电阻变大了  CPU检测成其他按键了

网友:
把按健全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