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不亮的故障求助

楼主(2008-12-25):
LCD高压板的问题
张先生: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当遇到LCD屏不亮的故障时,因灯管电压较高,无法测量,那如何判断高压板是否已产生高压?这样有利于判断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赐教!

网友:
显然找错人了,本人从来不修LCD,自己的买来还不满月。我把你的标题改了,好让了解的人来帮助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老是遇到笔记本或LCD屏不亮、屏暗的故障,不知是高压条或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在没有同型号备件可代换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判断?但还是要感谢您的及时回复与帮助!

网友:
拿张废屏的灯管查上一试就可以试出来是高压还是灯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判断是否有高压,用拉弧法阿,则用一根导线一边接地,一边靠近产生高压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切记不要接触,否则会有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