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板线接上后显示器无反应

楼主(2008-12-25):
crt 电源变压器出来到7805 的输入端 并联个三极管 三极管一端输出到尾板 上面标的 HT  不接这个线显示器有反应 有高压声  接了灯都不亮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灯丝供电电压怎能不接?灯不亮是不是指示灯不亮,还是灯丝不亮?

网友:
接了看7805的OUT有无+5V

网友:
是不是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
看下7805输出端到各负载有没有短路点

网友:
尾板不插到显像管上面 7805输出5v正常  高压输出也正常   插上后发现 7805输出才4.3 显示器的指示灯都不亮  灯丝的电压才2.3  断开 灯丝上的 支路 还是一样

网友:
检查HT供电这条支路上的所有元件(包括灯丝在内)是否有软击穿的.

网友:
这个支路上的所有线全部断开 除了灯丝这个线   还是老故障  断开灯丝这个线 马上显示器就有反应了

网友:
记住,显像管接上阳极高压和偏转线圈后,不要取下尾板通电。搞不好会损坏显像管。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就插头点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我觉得你描述的情况,好像你的显像管的灯丝有短路。你如果没有好的办法检查,最笨的方法,可以用一个6伏一安左右的电源串三用表的电流安培档点一下,看点得亮不?也可以用四节电池点一下,电流应该不会大于0.6安,如果大得多肯短路了。

网友:
还有,如果你的灯丝是正常的,那就是给灯丝供电的整流二极管,限流电阻,滤波电解,有一样变质了,带不起负载,特别是限流电阻变大,要多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