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分辨率适应宽屏

楼主(2008-12-25):
看似小问题 却有大文章 我们会在两种情况下遇到这个糟糕的问题
(1)原先使用的是正屏 显示器换成宽屏后 比率选项中没有宽屏比(2)新安装系统但显卡驱动没有正确的识别到宽屏 那么比率选项中也没有宽屏比

遇到这样的情况您怎么解决?

网友:
我新买的宽屏也有这个问题,据了解要5600以上的显卡才能解决。由于没有这样的显卡,所以还没有解决。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这种现象,也没解决掉,期待答案中!

网友:
升级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nv的显卡驱动里有可以指定分辨率的选项,可以用那个调
ati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集显的主板要BIOS支持才可以,刷支持1440*900的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我的K8M800 集成显卡不支持宽屏比例,后来找个其它的集成显卡BIOS模块添加到BIOS里,刷进去就可以识别1440X900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 又正好有DVI接口 用一条DVI线就可以解决

网友:
找到一个软件 显卡调试工具PowerStrip 据说可以调节 但我现在手头没宽屏 大家可以下载了试试

网友:
在显示属性窗口中选"设置"->"高级"->监视器->把那个隐藏该监视器无法显示的模式前面的钩选上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是灰色的,只要在"监视器"窗口中点属性,更新驱动程序随便指定一个监视器的驱动装上即可.)

网友:
先在显示属性--高级--监视器那项里,把隐藏该监视器无法显示的模式前的勾去掉,再去适配器那项,列出所有模式里去看看,以前不显示的分辨率都显示了。

没有宽屏液晶,不知道调了之后的效果

网友(2009-03-18):
如果显卡本身 LVDS 设计没达到,别的办法都是一相情愿, 有些是显卡本身以具有较高分辨率的,因笔记本本身的屏达不到,才在显示属性中用缺省值禁用的。

网友:
显示器的信号线、驱动程序都有一定关系

网友(2010-01-22):
据我了解好像三星有款机子可以在菜单中设置宽屏显示和标屏显示。

就是说,是一台宽屏显示器可以在菜单中设置为1:1使屏幕像标屏一样显示。

网友:
我遇到过技嘉G31的板,上LG1942的显示器
确实无法调节1440X900的分辨率
换了G41也不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 ?
换其他屏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