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反复重启,,,,,,,

楼主(2008-12-25):
今天拿到客户一主板,为七彩虹865PE的,上电反复重启,连进BIOS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A:
电压不稳定

网友:
电压不稳定,那方面呢,CPU 内存,桥,,电压都正常的啊

网友:
复位键看看有没有陷进去,断开主板上的复位键。看看电脑里的设置有没有问题,系统属性里的系统启动和故障恢复的设置里的系统失败的选项有没选上自动启动,如果选的话就把它去掉。

网友:
注意电源本身和接口,以及外部电压的稳定。可以先以最小化试机

网友:
查主板显卡付近的MOS管看电压是否都正常,我以前也遇到C1-26反复跳变

网友:
有可能是处理器插槽锡珠短路,或者复位信号线有短路点,还有I/O部分损坏

网友(2010-04-08):
应该是i/o部分有问题

网友:
量待机电压换电源,大家看清题目:“连进bios机会都没有”

网友:
标题
前几天我也碰到过一块amd的主板是V星的,也是c1-26反复重启,由于供电都正常,我师傅的判的是桥有问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学习中。。。

网友:
你的意思是已经点亮 但是近不了BIOS 就死机 CPU内存显卡 放电都测试过了吗
如果是的话 测量下电压 温度,基本还是温度和电压不稳定

网友:
反复重启时看诊断卡的复位指示灯呢~~~
先把主板的所有关键点电压量下~~~再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