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F4 MX440 64M 128bit显卡的BIOS程序

楼主(2008-12-25):
网吧里的4张GF4 MX440 64M 128Bit的显卡出现问题,表现为开机不显示,机箱喇叭报警,诊断卡能跑完全码。

测量两个3055供电管的电压正常,板载27M的晶振两脚的电压只差0.01V(穷,无示波器),曾换过所有的16V 470UF的电解电容,无果。8颗三星DDR的显存。

板卡是06年生产的,无厂家信息。现想刷BIOS程序,从网上找来或其它显卡上弄下来的程序都刷不上。经过自己的多次测试,发现手头上这几张卡还是蛮新的,从以下的情况可以看出(以下内容是从刷新的程序上得出):
Ver: 04.18.20.46.00
Product Name:NV18 Board -V32-B04z
Product Revision:Chip Rev A4
Vendor ID:10 DE
Device ID:01 81
SubSystem Vendor ID:10 DE
SubSystem ID:00 00

手头上有的其它的BIOS程序,在Product Revision这块,是Chip Rev A2,而不是A4。BIOS程序的版本也没有上面的新(从数字上看出)

N卡的Flash程序有没有强制刷新的参数?
现求符合以上信息的BIOS程序,特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4266-1-1.html

已改正

网友:
2楼版主,我试过你所说的帖子的1楼里GF 440-8X 64M 128BIT.rar (37.51 KB)的BIOS文件,不行的,Flash程序不让刷。是说SubSystem ID这些对不上,我想应该是版本不符的原因吧。

下面那个64Bit肯定不行了吧,其它的粗略的看看感觉也不行啊,有没有更好点的BIOS文件,感激不尽

网友:
下面还有一个VGABIOS包里面有挺多GF的BIOS,试下吧,最好用编程器刷写,这样可以确定是不是BIOS芯片损坏。

网友:
加上-5 -6强制刷新,要找到id一样的几乎不可能。很多都是通用的。

网友:
没办法啊,这显卡上的BIOS芯片是8条腿的ICE25C05芯片,手头上的TOP2004里找了半天也不出哪个型号相近的来刷写,只能硬着头皮试下加PCI显卡刷BIOS程序了。

四张卡,全都一个样的故障毛病。会不会还有可能是GPU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卡,GPU虚焊的少。我修过有1例是GPU供电电压高于2点几伏的,1例是GPU供电电压低于1.4V的。还有就是BIOS损坏的,有的重刷一下就好了。
你量的晶振两端电压差不对,建议直接代换。

网友:
斑竹给的地址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