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刷新率的故障

楼主(2008-12-25):
一台sony的E200 17寸显示器,接N卡时从60HZ到85HZ的刷新率正常,但接A卡时无论上什么刷新率,屏幕始终都是闪的,和60HZ的刷新率时一样,请问是哪里出故障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喔或者驱动没装好。

网友:
显卡和驱动绝对没问题,因为用这台显示器帮人装新过几台新电脑,都出现相同的问题

网友:
ati的显卡要装带控制面板的驱动的,好像是CCC,不然调刷新率是无用的